关于MOS管选择的疑惑

楼主(2011-08-03):
各位大侠  我在用MOS管控制电磁阀的时候遇到些问题,电池阀的工作电压是12V的,我用的MOS管是BSS87,VDS 240V ,RDS(ON) 6欧姆 ,ID 0.26A,在出厂的时候有一定数量的不良出现在MOS管上,出厂后也会发现维修的也很大一部分是MOS管坏掉的原因。在正常情况下,MOS管若完全导通,应该是0V;但是部分不能开阀的MOS管得压降有0.7V而导致不能开阀,所以我怀疑是MOS管没有完全导通而使电磁阀不能打开。希望您能给我推荐推荐几款MOS管,不胜感激~~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在正常情况下,MOS管若完全导通,应该是0V;但是部分不能开阀的MOS管得压降有0.7V而导致不能开阀”,你有测试过正常的板子电压也是0.7V吗?看规格书在MOS管的DS之间有并一个2极管,如果都是,可能你DS极反接了,你的线路,DS反接也是能控制的。

楼主:
多谢噻,我已经去买样品了,并打算把Q1的Vgd加12V电压,希望能够让MOS管不存在部分打开的情况,而且我发现我们用的电磁阀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网友:
    看懂功率mos管里面有个二极管的,lz不要用反了。

楼主:
    好滴好滴~!~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