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现在最流行,最好用的EMC软件是什么?多少价格?

楼主(2011-08-03):
公司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有这方面的资金准备。想购买软件,希望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EMC的软件现在流行的主要分两种,一是规则检查软件这类软件操作简单容易上手,根据总结出来的规则对PCB单板上的走线布局等进行规则检查,代表有EMSAT、EMIstream
另一类软件是属于仿真分析软件,主要代表是ANSOFT仿真工具,主要是利用电磁场理论进行EMC的仿真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