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机械孔怎么接地?

楼主(2011-08-03):
part logic不行,在不改原理图和PCB封装的能不能实现?比如天线座子只有一个信号口,有四个机械口,如果原理图上再添加4个引脚就太不好看了。

网友:
    没有PIN NUMBER不能用NET LOGIC来改……

强连上去……

楼主:
    导线不能强连上去会避开,另外可以铺静态铜过去,但DRC应该会报错吧,还有没更好一点的办法

网友:
    把机械孔换成焊盘, 原理图里加inpad 到地. inpad做个封装, 这样是麻烦点,但保证可以用也没DRC错误, 不想在原理图里改那直接放这个封装再那个....你知道的.

网友:
    PADSK是可以的,cadence好像必须在原理图里改

网友:
    同意4楼的说法

网友:
    画个shape,net是gnd;或者是放个带焊盘的via,只是这个via是的内径是你需要的机械孔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