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出现致命的错误

楼主(2011-08-03):
我的pads9.2偶然会突然出现一个错误提示的窗口,点确定后软件会自己关闭,什么都保存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提示如下:

网友:
你可以理解为----PADS提示您经常存盘

网友:
图档坏掉了,安装目录下有备份的,还有就是自己要经常点一下保存。

网友:
使用盗版通常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网友(点评):
使用盗版通常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顶你

网友:
楼主的这种情况,偶碰到太多了。最主要偶必须把时间改为2012年才能用,有时系统时间会自动跳到2011年,一点保存,哇,中奖了,就成楼主那样的,所以我现在每保存一次都要看系统时钟。不过楼主的应该跟我的是不一样的情况。

网友:
经常存盘哈

网友:
哎,看来大家都有这样类似的经历呀,

网友:
    这和正版盗版没有任何关系,软件问题。

网友(2011-09-27):
    关掉inline DRC。

网友:
    我也常碰到!没办法!只好常存盘!

网友:
    碰到过,然后学乖了,每次都设置自动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