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求助高手!!! 在出光绘文件时,出现问题

楼主(2011-08-03):
Manufacture->Artwork  选择Gerber RS274X,
我的allegro无法正常生成gerber文件,会出现下面Warning(以前都能正常生成,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同样的PCB文件让同事却能正常生成gerber文件    纠结啊,求高手啊

WARNING: database resolution exceeds the resolution of the
      output coordinates (see FORMAT in parameter file).
      Some roundoff of coordinates may occur unless the number
      of decimal places in the output file is increased.

ARTWORK Error reading apertures.

解决:实在不好意思,是我软件设置问题,artpath的路径是不能设置的,要选择默认设置,否则会出现问题,非常感谢各位的回答,这些都是在出gerber文件时需要注意的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16.x会因为精度问题出这样的警告。
在板子的精度由3降低到2(unit:mil)就会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事出gerber时 参数设置跟我的一样,但他可以正常出,应该跟这个没关系

网友:
setup-drawing parameter-design-accuracy,
把这个改成2试试。

网友:
没看到过,帮顶!

网友:
可以试着先做一下D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