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去耦电容放置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03):
小弟刚涉及到PI问题没多久,基本处于菜鸟水平,正在做的一个项目,有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在此向各位大哥请教:

1、对于一个芯片电源的去耦,有两种方案:A、VCC层铺铜,打过孔连到电容引脚上,再从电容脚上直接拉线到芯片的电源脚;B、用VCC层全部铺铜过去,电容和芯片电源脚都打过孔到VCC层。两种方案哪个更好,为什么?能不能通过理论解释一下。

2、对于BGA芯片的电源脚,一般会放几个0.1uF的陶瓷电容去耦。A、这些电容放正面,VCC层——过孔——电容脚——电容脚上拉线——BGA脚;B、这些电容放背面,VCC层——过孔——同时连到电容脚和BGA脚。个人认为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先过电容,再到芯片脚,后者是过孔出来同时到电容脚和芯片脚;另外前者电容的位置会稍远,后者可贴近BGA脚放置。这两种方式哪种更好一点,为什么?

3、退耦半径是个什么概念,由什么原理产生的?有什么决定了半径的大小?有没有个一般经验值可以参考的,比如说BGA芯片电源脚的0.1uF电容,半径多少?

问题比较浅,请哪位大哥帮小弟答疑解惑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1.进入芯片引脚的信号,最好是从退耦电容出,才能让其作用发挥到最大(就是稳定的信号进入芯片),并且电容靠近芯片引脚
2.综上所述,退耦电容放在芯片背面,VCC层——过孔——电容脚——电容脚上拉线——BGA脚这样做做,应该可以满足的吧
退耦半径没听过啊

网友(2011-11-25):
退耦半径一般选择电容器谐振频率波长的1/50就差不多了。
小电容的谐振频率高,退耦半径就较小,所以小电容要尽量靠近器件的电源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