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铺铜箔的怪事?

楼主(2011-08-03):
 如图: 我设定的第二层地平面,有2个地 (GND,AGND)。AGND已经铺好了,按理GND应该自动铺好。就好了。 可是,我要是保存完,关了,再次打开时下面的图显示,GND都没有连接。原本设定的GND不见了。
请问大侠,怎么解决此事啊?

网友:
没遇到过,用05的时候覆铜有先后顺序,大圈套小圈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