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l中,把顶层变成丝印层时,焊盘消失

楼主(2011-08-03):
protel中,把顶层变成丝印层时,焊盘消失??

网友:
你是将什么从TOP层换到丝印层?

楼主:
一个元件的焊盘,
顺便还问一下,经常铺铜的时候,那块铜皮怎么都删不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那个铜是不是没有网络?

楼主:
有网络 啊,GND

网友:
未遇到这样的情况,请将问题描述的更清楚些

楼主:
具体是这样的,我布完线后,就铺顶层的铜(GND网络),然后,我再把顶层的铺移到空白地方,过一会,我再去点击那块铜,就没反应了,移不动,删不掉,最后,我乱点其它的地方,再点击铜,就可以删掉了

网友(2011-10-17):
呵呵 页面刷新问题吧

网友:
双击你那块空白地方的铜皮,将网络设置为no net,铜皮就会显示了

网友:
你的是贴片焊盘的吧,你分层显示就可以看到了,转到顶层。shif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