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中原理图中元件自动排号怎么弄?

楼主(2011-08-04):
    请教大侠们一个问题,在原理图中相同元件的序号自动排列。比如说电阻R从1自动排到最后一个,具体怎么弄,谢谢!

楼主:
    弄了好久都没弄出来,希望有人能帮助我。

网友A:
    先将原来的位号进行reset

网友(2012-12-01):
引用 网友A:
先将原来的位号进行reset

    支持,

网友B(2014-04-17):
引用 网友A:
先将原来的位号进行reset

    pads logic 有这种功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ds logic 有这种功能么?

    我用2007,没,要搞个插件才行。

网友(2014-05-24):
    AD14我是直接按T-U-“确定”来重置带问号的元件序号,这样很方便;AD9应该也可以。
    要重置包括不带问号的元件序号就按jimmy的那个选项重置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