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线转弯时断了一部分,在哪里设置解决

楼主(2011-08-04):
如图

网友:
    显示问题,把Setup->Drawing Option中,Display标签页的Cline endcaps勾上就没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16.3里走线时显示的断裂,但是走完后就正常显示了?
      知道这个原因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点击菜单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Opengl,勾选“disable_opengl”,再重新打开.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  按照这个方法解决问题了

网友:
    只是看上去不爽而已,丝毫不影响什么。

网友(2012-01-10):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点击菜单Setup/User Preferences/Display/Opengl,勾选“disable_opengl”,再重新打开 ...

15.5里走线时显示的断裂,但是走完后就正常显示了?  知道这个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