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原理图如何转换成dxdesigner

楼主(2011-08-04):
orcad 原理图如何转换成dxdesigner

网友:
7.9以后只能用netlist流程才能import,不能用cdb流程,mentor说,在cdb流程里即使你能将orcad原理图转换进来也用不了,所以只在netlist流程里保留import选项

网友:
请教rx_78gp02a,
那原Pads_Logic做的SCH怎么样到ExpeditionPCB
or Pads_Logic--> DxDesigner-->ExpeditionPCB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懂,能说的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貌似只有后面一种

网友:
7.9和以前的版本无论是netlist还是cdb都有第三方原理图导入工具,但是到了7.9.1只有netlist流程有这个接口,到了7.9.2又改回来了,但是只有netlist流程能够使用导入的第三方原理图,cdb流程因为其独特的性质,导入的原理图都是不能用,只能看。在建立工程的时候能够选择是netlist还是cdb,两种流程的工具栏有差别,两种工程不能相互转换,但是能复制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