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gend表格为什么总会固定在那个位置

楼主(2011-08-04):
放置的时候明明在别处点的鼠标左键,可是出来后总是会固定在一个位置

网友:
    你可以移动它啊

楼主:
    奇怪手动移动过以后再放置就能放在鼠标点击的位置了

网友:
    那是因为你已经生成了吧,只是想替换。
    你先把原来的删除试试

网友:
    不是定在那里的 你查看一下GROUP 点击表格 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没有明白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