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大家99SE另存为的文件一般保存到哪里去了?每次我另存为之后就找不到文件了

楼主(2011-08-04):
求助,请问大家99SE另存为的文件一般保存到哪里去了?每次我另存为之后就找不到文件了。

网友:
存在哪里,存在你找到地方啊.首先你要明确DDB文件包所放的位置.因为99SE所有的文件都是在这个包里的.所以DDB在哪,你就去哪个地方找.
新版的AD系列,已经支持相关文件另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