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10导入DDB文件失败

楼主(2011-08-04):
    AD10导入DDB文件弹出这样的提示:

各位知道怎么解决的帮帮忙,谢谢!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首先,文件名不能有中文字符或者其它的特殊字符串.最好全英文或数字.
    在AD10中对STROKE字体,支持相当不好.最好用TRUE TYPE字体.

网友(点评):
更确切的描述可能是 应该是内部sch或pcb的文件名不要是中文名... 至于你说的后面的可能不是原因...

网友:
    我的AD10也导不了99的DDB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行,谢谢。

网友A:
    AD10是支持导入DDB文件,我试了我的导入DDB文件 没有问题,可以试着换个名字,或者用99打开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10是支持导入DDB文件,我试了我的导入DDB文件 没有问题,可以试着换个名字,或者用99打开试一下。

    我用AD10导入DDB文件出现了这个错误,换DDB名称也打不开。
用99打开后导出PCB文件,AD10就能打开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也是把99的PCB导出来,在导入AD10,DDB的导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不成功,换名字表面看着导入成功,但是工程栏什么也没有。

网友:
    网上搜了下  要用IMPORT   WIZARD这个来导入DDB文件 ,但是我用了还是不行,可能是要装什么插件才行。。。这鬼东西 搞的越来越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用的这个IMPORT   WIZARD来导入的,就是不能成功。正在寻求解决方法。

网友C(2011-11-25):
    文件里面也不能有中文字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文件里面也不能有中文字符

    谢谢,改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