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滤波电容的封装选取

楼主(2011-08-04):
看到电路板上面那电源滤波模块,有些电容大点有些小点这个到底是怎么分的,比如说我想用1000P,0.1u,还有10U,那封装该怎么选取呢?那位大侠帮帮忙!谢谢!

网友:
考虑所要滤波的频率段来选择相应的电容,不同封装的电容自身的寄生电感不同,通常情况下是封装越小,寄生电感越小,电容本身的谐振点频段会偏高些.电源设计中我们希望滤掉杂散的高频噪声,通常会选择电容组合,使其在1k到1g的频率范围内阻抗呈现低阻的特性.

网友:
《高速电路设计实践》比较好

网友:
此类话题属于硬件设计所讨论的,不属于SI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