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信号上升沿为何会过冲?

楼主(2011-08-04):
过冲是怎么产生的,请大神们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阻抗不连续

楼主:
那么阻抗连续的话,岂不是没有过冲和振铃了?是酱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阻抗连续的话,岂不是没有过冲和振铃了?是酱紫吗

理论上是酱紫的

楼主:
感谢大神们

网友:
看去看看坛子里面关于SI的书吧。

网友A(2011-09-08):
当驱动能力太强时,就会产生过冲,这时驱动端要加串联匹配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驱动能力太强时,就会产生过冲,这时驱动端要加串联匹配电阻。

那这个串联匹配电阻你怎么计算的呢?
如果是前仿真的时候,传输线阻抗定位50ohm的默认值,然后选择匹配电阻为33ohm,当叠层设计好后,你的传输线阻抗为75ohm,那么是不是这个匹配电阻也得相应的提高阻值?比如47ohm的?还是两者分别仿真后,再判定哪个更适合,如果差不多的话,就用更经济,更易获得的那个电阻??这个差不多又该是个多大的范围呢??
俺是初学,现在仅仅理论学习,所以问题可能会比较怪哈。。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Rs≤|Zo-Zout|   Rs为需要串接的电阻值 Zo是你的传输线设定的阻抗 Zout是输出端的输出阻抗

网友:
上升沿过冲:1 信号波反射;我是小虾,初自学SI,说的不知道对不对。上升沿过冲,一就是阻抗不匹配,导致出现谐波震荡反射,造成振铃。原理就是导线因为自身的L/C 造成的震荡在导线上传输,叠加在正常信号上变出现振铃。信号反射可以用Q值计算,也可以用反射系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