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PADS LAYOUT 加测试点怎么加,

楼主(2011-08-04):
我试了一下,发现加一个测试点,就有个过孔,测试点应该是不用过孔的,只要一个露铜点就行了,就求解。

网友:
selectes route click mouse right keys ,add teset

网友:
自己建库加mark点。

网友:
像加过孔那样,增加个过孔,只要设置成单面就可以了,drill设置成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