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小弟突发奇想!

楼主(2011-08-04):
咱们的pcb上面的走线,里面通过的信号是电压还是电流信号啊?比如DDR走线,大家都说信号?究竟是啥东东哇

网友:
    你的所谓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是什么定义???

    数字信号是以高低电平来区分的……

网友A:
    都是电子在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电子在移动

    电子是电压还是电流呀

网友:
    都是为了传输电压和电流的作用!

网友:
严格来讲,有电压就有电流,电的速度等于光速.没有电流,电如何从这端到那端, 但按常态下来讲,有电压未必有电流. 正如一根水管充满水后不再放水就没有水流了只有水压了. 所以信号线通常是电压变化的大而电流为微电流的, 没有电流是不可能的.

网友:
    这个问题,太tm深入了,深入得我都看不懂

网友:
    额,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