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相当头痛的问题

楼主(2011-08-05):
想把pads9.0原理图转成PowerLogic5.0.1能打开的格式. 大家看看我的操作有什么问题么 9.0导出后然后我就在PowerLogic5.0.1中打开,结果.. ,OMG,这是什么原因?希望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
你的转换方式存在问题!

楼主:
能否告诉我问题出在那里么?
还有PowerLogic5.0.1中没有像9.0那样的自带有原理图转换工具
那位朋友有的话能否共享下?谢了

网友:
要转吗,你的原理图一开始就是用9.0的画的吗,如果不是的话,直接用5.0的打开就行了啊

网友:
pads9.x向下只能退到pads2005版

楼主:
回四楼,原理图一开始就是用的PADS9.0作的,以前也没接触过Logic5.0.1,只因为在这一个帖子上看到,PADS原理图转Orcad的办法,所以想试。但要用2005以下格式的才可以.
回五楼,不知道我的PowerLogic5.0.1是不是属于PADS2005? 如果是的话为什么用我的方法会转不了呢?

楼主:
今天载了一个PADS2005.做法是这样的,在PADS9.0按照我提问中的操作转到PADS2005后,然后在PADS2005中如下操作 转为2004.x,然后再导入到PowerLogic5.0.1中,结果问题来了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