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和ADS是一个软件吗?ADS的教程哪里有?

楼主(2011-08-05):
如题,谢谢!

网友:
我用过的ADS工具是ARM Developer Suite, 是基于ARM的代码开发和编译工具。

没听说过也有叫ADS的EDA工具,或者我孤陋寡闻了有也说不定呢。

网友:
有这个软件

楼主:
就是advanced design system
谢谢楼上各位回答

网友:
安捷伦有个ADS仿真软件,很强大的!

网友:
Agilent的,电磁场仿真软件,和CST、HFSS差不多,微波电路领域用得比较多。有兴趣可以去柏树塘、微波仿真网、微波技术网上面看看,都有ADS板块的。

网友:
ADS是用于ARM编译  仿真  用的 。。PADS是用于PCB画板的

网友:
晕额,ADS是电磁仿真软件,常用于高频电路的仿真,非常之强大,正在使用,PADS是画电路板的,完全不是一个领域的东东,不过因工作需要最近正在学这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