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 logic里线宽和颜色的问题

楼主(2011-08-05):
大家好,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我在pads logic画原理图的时候,公司要求我把地线给加粗以区别于其他的线,可是我只知道如何把所用的连线加粗,但是更改单个网络的线不知道怎么改,请问大家PADS logic里有这种功能吗?如果有要怎么做呢?
2.因为原理图是由先前产品的原理图更改过来的,公司要求我把不一样的地方用不同颜色显示,logic中可以单独修改元件的颜色吗?
这两个问题希望大家帮忙 解决一下,我是新手,公司里又没有人会用PADS, 所以只能请教各位了。先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以上两个功能好像都没有;加粗倒是可以用一种方法实现;先把线连好,然后用2DLine改线宽再在原来的线上画一下;颜色我就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啦。

楼主:
    谢谢你哦,我也是找了好久没找到啊,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B:
    選擇網絡 單獨定義網絡的線寬和間距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選擇網絡 單獨定義網絡的線寬和間距就好了

怎么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