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印层的文字显示不出来?

楼主(2011-08-05):
cadence中 看丝印层的时候,边框和文字都是有的的,但是生成artwork之后,用cadence和CAM350查看artwork的silk-top时,却只有边框,没有文字,找不到原因,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状况啊~?谢谢啦

网友:
    宽度为0

    或是没加到artwork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文字线宽设的是10呢
    ARTWORK里面也加进去丝印层了autosilk-top
边框和文字应该是一起的 啊,但是现在只有边框,没有文字,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你出光绘的时候选择文字那层了么?保险起见,在出光绘之前用autosilk命令将需要的层面转换为一个silkscreen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也设置了呢silkscreen也生成了 ~~~

网友:
    那你得检查下你的文字是放在哪个层面了

网友:
    发文件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silkscreen-top和assembly-top 都写文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