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动态铺铜问题

楼主(2011-08-05):
我是一块双面PCB板,最后做gnd铺铜时,使用动态铺铜,网络gnd,shape fill选项中选择smooth,铺铜过程中总是出现以下问题:1. 铺一些小范围shape时没有问题,铺整板shape时总是会随机在几个地方出现走线和过孔不避让的情况;2.固定在某个地方出现不铺铜的情况,小范围铺和整板铺铜都会出现在固定位置;3.整板铺铜会固定在某个地方出现一条分割线;4.update to smooth时经常出现1/25,a dynamic shape is still out of date or empty错误,然后有块动态shape不进行铺铜,我都是加了gnd网络属性的。而且都是在铺铜范围包含到一块固定的位置时出现,但是改成别的net属性后就没有该问题。请高手们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没遇到过,看看你是不是两块shape重叠了。

网友(2012-04-06):
貌似负片不会自动避让?

网友:
顶起  求解决方法

网友:
1. 铺一些小范围shape时没有问题,铺整板shape时总是会随机在几个地方出现走线和过孔不避让的情况;
     A:看一下,不避让的线和过孔使什么网络,地网络的必然不避让。
2.固定在某个地方出现不铺铜的情况,小范围铺和整板铺铜都会出现在固定位置;
     A:设置你的避让距离和避让方式,可以改变此种情况,但是注意会出现细铜,细铜会报错的。
3.整板铺铜会固定在某个地方出现一条分割线;
     A: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分割线处设置了 ROUNT KEEPOUT?如果是负片层的话,你是不是在此层画了ANTI ETCH或者ANTI ETCH ALL? 去掉这些的线就没有分割了。
4.update to smooth时经常出现1/25,a dynamic shape is still out of date or empty错误,然后有块动态shape不进行铺铜,我都是加了gnd网络属性的。而且都是在铺铜范围包含到一块固定的位置时出现,但是改成别的net属性后就没有该问题。
    A:铜皮改完属性或者加完属性时,最好移动一下,否则有时候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