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orcad 16.3 为什么 OrCAD Capture CIS打不开?

楼主(2011-08-05):
安装orcad 16.3    为什么 OrCAD Capture CIS打不开?
出现。。

出问题 打不开

出问题 打不开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6611-1-1.html

另外試試看將環境變量 [Path] 裡面的有關OrCAD的部分, 將他移到最前面.
(就是有 %CDSROOT% 開頭的以";"為斷句, 可參考如下方所列出來的)
%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
%CDSROOT%\tools\bin;
%CDSROOT%\tools\fet\bin;
%CDSROOT%\tools\Capture;
%CDSROOT%\tools\pcb\bin;

以上方都無效,只好卸載 OrCAD 軟件,之後重裝。
既然要重裝,記得也順便把補丁裝上,最後才是破解。

如果不想重裝,試試看要找一台有裝過同版本 OrCAD 軟件的計算機,一個一個找出缺的DLL,並放回到正確的文件夾下。(或是整個 OrCAD 文件夾下的文件都複製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