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电源线高亮显示

楼主(2011-08-05):
skill语言如何实现,cadence版图中如何将通过metal1,metal2直接连接的highlight,如果用其他layer连接的用其他颜色表示。。

请各位大侠帮忙,小弟在此谢谢先

网友A: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nets")
?onButtons list( "all"))
axlSingleSelectName ("NET" (list ("GND" "VCC"))

是否这样寻找,高亮就不用说了

网友B:
这个是版图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版图设计吧?

 啊

是版图设计,virtuoso里应用。版主能否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哦,,拜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list( "noall" "nets")

好心人,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