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不是BUG?

楼主(2011-08-05):
allegro16.3,装了最新33补丁,BGA自动FANOUT,在引第一、二排PIN时,删掉多余的VIA时有多余小方块显示,信号没加任何属性,郁闷15.X都没这问题嘞,求解答

网友:
刷新后还有吗?
可能是把这个当作T形结点了

网友:
    刷新下试试!
难道Cadence每次都会重新写代码吗?
显然FMEA没有继承性啊。

网友:
    没有这个问题啊,我也装了最新的hotfix,但是不存在楼主所说的问题

楼主:
    郁闷,换了张板还是有这个问题唉,把两段线抓起来原地移动也解决不了
16.3不习惯,接着摸索,做图还是准备换回15.7。

网友:
    16,0就这样了,何必这么紧张呢。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BUG,fanout之后,如果你是只删除via保留线,并与另一线对接时,在连接处就会出现这个小框框,解决的方法就是将via和fanout时的线一并删除,再连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