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allegro的net name显示

楼主(2011-08-05):
每当一个命令done后或者开始一个命令时,鼠标悬停在pin上就可以显示net name,不知道有没有办法随时悬停随时显示呢?
希望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
什么意思呢?/?
想让它显示就显示啊?这个不能设置的吧
你可以利用element这个命令点击想要查询的PIN,NET,SYMBOLS或其它,只要FIND项相应的目标选对了就可以了啊,这个用的满平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
show element还要去点击一下。。因为allegro不能像protel一样显示pin name的,但它悬停的时候偶尔会显示net name,感觉挺方便,就是想着说怎样才能随时把鼠标悬停上去就可以显示pin name呢~

网友:
悬停的时候只要FIND项勾选对了,它就可以显示相应的信息的,不是偶尔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本16.3 p006,难道因为我是用的盗版的缘故?(find肯定没问题的哈~)

网友:
我也是16.3的哦,没有问题耶。。。

网友:
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这里慢慢找吧  是可以关闭不显示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
Setup -DataTips里面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大侠明示~确实,我有两台电脑,一台上可以一直显示的,另一台就不行,感觉也没有怎么设置过。。。
不知道在哪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大侠~

网友:
嗯嗯嗯嗯嗯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