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Logic与layout怎么校对?

楼主(2011-08-05):
当完成了原理图和PCB的layout后,如果将原理图和PCB进行对比,查看两份资料是不是一一对应?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ECO to PCB 会输出报告文件,很详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这个功能可以在哪里找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PADS Logic中Tools->PADS Layou->Design->ECO to PCB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比对的时候,显示什么内容,才是正确的,是一一对应的呢?一大堆英文,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看一些Warnings 和 ERROR如果没有就基本上没事了。

网友:
    直接导个ASC跟画完的PCB的进行比对,看看有没有不同点就知道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懂,问题是比对出来的的结果,一大推英文,看不懂啊。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完全正确的一一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