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孔封装

楼主(2011-08-05):
怎么在设置通孔的时候是这种效果,而不是下面这样呢?

网友(2011-09-19):
和你之前对drill/slot hole——drill diameter设置的数值有关的

楼主:
是不是drill diameter的数值和TOP和BOT的孔径想差太大被表层盖住了哈。。。

网友:
你的孔径是不是打的太大  把内层的都打掉了

楼主:
恩呢,内层太小了,咯咯

网友(2011-12-02):
    楼上的头像很卡瓦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