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会导致CPU烧坏呢

楼主(2011-08-05):
最近用的一块板,CPU是at91sam9260BGA封装的。板子一开始电压工作都正常,测试的过程中忽然就不行了。电压不对了,经过仔细检查,现在确定是内部核心短路所致,VDDcore与地的阻抗只有1.7欧。这应该是CPU烧坏了吧。可是CPU怎么会那么容易烧坏呢,什么样的情况会导致CPU核心部分短路呢。我想不到原因,求解

网友:
通常一般 CPU 燒壞有可能的原因:
1.供應的電源不穩定, 或是設定錯誤電壓(可能偏高)。
2.貼片工藝不好,有錫絲/錫珠問題,或是BGA下方短路,或是爐溫不對造成 IC 有損傷,或是 IC 有濕氣造成 IC 損傷(氣爆不明顯)。
3.軟件設定不對,造成 INPUT/OUTPUT 衝突。
4.CPU 在 RESET 的時間內,默認的 INPUT/OUTPUT 方向,和電路設計的不匹配。
5.調適的時候,有不小心碰觸造成某些地方短路。(尤其是PCB沒有腳柱墊高,容易跟桌面上的金屬物品碰觸)
6.PCB原材不良。
7.供應的電源的啟動順序不對。

以上是就個人經驗,我沒有用過at91sam9260,所以不知道還會有其他甚麼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总结很全面!

网友:
再補充一下,CPU PIN 上的電壓水平和電路的不匹配造成的。例如:CPU IO 是1.8V,接口的電路是3.3V。

上面說的  "3.軟件設定不對,造成 INPUT/OUTPUT 衝突。"  我遇過的是在操作模式下時候正常,當 CPU  進入(或是離開) SLEEP 模式的時候設定錯誤,或是 CPU 本身默認的關係,IO設定的方向會被改變。

网友:
问一下楼主:
VDDcore是内部供电,还是外部供的电?是DC-DC,还是LDO?
VDDcore的1.8V有无接到其他模块?
功耗多少?工作时有无发烫?

网友:
如果核心电流较大的话核心电源对地阻抗是有可能会比较小的。处理器还是比较能抗的,真的出问题问题应该不小。好好查下电源

网友B:
觉得楼主的这个问题有可能还是电流供给不足造成,刚开始是正常的是因为软件打开的任务比较少,当后面打开的任务比较多后,内核负载很重的时候由于电流供给不足所以导致了系统不正常;此时芯片内核这块有可能还是好的,因为VDDCORE电压比较低,所以当内核负载重的时候,其阻抗在几欧范围内应该是正常的。
楼主可以多加几次电试下,看看每次是不是都是刚开始是正常的,后面就不行了,如果都是这种情况那就极有可能是我说的上面那种情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多谢了。原来导致CPU烧掉会有这么多原因。我的板子一开始电源都是正常的,CPU也能跑程序,在网络测试的中途坏掉,因此可以排除电源方面的故障吧。与坏掉那块板子相同的板还有两块,如果另外两块进行同样的测试也出现问题,那估计就是程序的问题了,如果另外两块都没问题,那就是人不小心碰到和产品质量不行的原因吧。

网友:
之前做过的一个板子,GPU_CORE对地阻抗1欧姆不到

网友:
一般会有操作不当,比方说一不小心表笔碰到板子,造成短路。CPU电压不稳,板子上有异物(锡球、金属之类)

网友A:
突然想到之前遇到一個不應該是問題點的地方,然而卻造成問題。

那就是電源供應器,因為是上電源和下電源,有人習慣拔勾電源的夾子,有人習慣去按 OUTPUT 開關,如果沒有 OUTPUT 開關,就直接去按壓電源供應器的電源總開關。

問題是發生在直接去按壓總開關的時候,開機或關機的時候有瞬間突波釋放出來,會超過設定值,要開關多次後,會造成調適版燒毀。

這通常會發生在使用很便宜的電源供應器上,所以不要買太便宜的機器,要買一些有口碑的品牌,或是有 OUTPUT 開關的機器。另外也可以改變上電源和下電源的習慣,最好直接斷開 PCB 上的夾子或是插頭。

針對會有突波的電源供應器,只好在電源供應器輸出端子上,先加些電容器,總電容量要上達到數千uF到數萬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到之前遇到一個不應該是問題點的地方,然而卻造成問題。

那就是電源供應器,因為是上電源和下電源 ...

非常感谢你的分析,一直想回复的,无奈公司的破网连个百度都常常打不开。是什么原因现在看来是查不出来了,只能猜测是人的不小心静电或者其他意外造成的吧。现在又在调其他型号的板子了,发现好多问题都根本找不到原因,只能什么地方都动动,也许东西就好了。找原因很重要,不过很多时候原因是无法找到的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觉得楼主的这个问题有可能还是电流供给不足造成,刚开始是正常的是因为软件打开的任务比较少,当后面打开的 ...

我说的刚开始正常是只测电源,烧程序,调程序,板子一直没问题。拿到测试组测试过程中,什么时候不行的测试人也没发现,当发现电源指示灯很暗的时候,拿过来测电源,才发现3.3V只有2.0V,而1.8V不到1V,具体多少我也没测。测电抗发现连VDDCORE阻抗就很低,不连就正常,所以再上电也是不可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刚开始正常是只测电源,烧程序,调程序,板子一直没问题。拿到测试组测试过程中,什么时候不行的测 ...

那就是硬件损坏了,这个就要好好查查原因了!!!

网友C:
会不会是钽电容问题,我碰到过钽电容正负极焊反的,当初并没有爆炸,产品出货卖给客户几个月了,突然出故障,检测发行钽电容正负极焊反导致电压下降; 还碰到过钽电容焊接正确,但上电一段时间后电压钽电容貌似击穿,电压急剧下降,而且每次刚上电时都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钽电容失效,而且ARM芯片电压引脚多,焊接的钽电容也多,我是逐个把钽电容拆下来才发现这个问题的.
* 至于你说的VDDCORE阻抗低,这个我也碰到过,是往ARM烧程序后,断电测阻抗,发现只有十几欧姆,而且其他板子都在200多欧姆,抱着试试的心情上电,发现板子是正常的,所以仅仅通过VDDCORE阻抗来判断,不一定准确,因为软件可以控制各个引脚,导致对地阻抗发生变化,而我们又不是从事芯片设计的,所以这方法不可取
* 另外有人说芯片IO方向设置错误导致芯片烧毁,这个我用单片机试过,即使输出高电平到大地,也没有烧毁,因为芯片IO引脚一般输出电流是有限的,不会无穷大导致芯片烧毁,而且如果芯片烧毁,一般发热量会很大,你可以摸摸试试
* 至于测试人员操作不当什么的,我觉得这种概率很低的,LZ你有三块板子同样故障,不应该把原因归咎于这种似是而非,难以确定的原因上,这不利于能力的提高.我们用过三星的2410,出现的故障也有百八十块了,像什么ARM虚焊什么的,各种各样的故障很多,但没有碰到过一块ARM芯片质量有问题,也没有碰到过ARM芯片烧毁,当然从理论上讲,当然有这种可能,但概率很低的,不再考虑之内

网友(点评):
钽电容要是在电源上会烧掉,或者整机工作不正常,爆炸一般就是电源高的时候容易炸响,如用到P口上的钽电容反的话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会炸掉,将电压拉低,这种情况测整机电流就能看的出来,尤其是在待机方面

网友:
首先核电压一般供电较低,应该是DCDC供电,首先你将贴片好的机器拿到手,先别上电,将DC-DC的电感焊下来,在检查下CPU CORE对地阻值是否正常,正常后你在检查下外围其他外挂设备电源是否有对地短路。正常后你在将电感焊回去上电测试。
按你说描述的问题来分析,应该是其他设备上有VCC对地短路造成。尤其如楼上所讲PIN与POU的的电源检查下。

网友:
一切皆有可能,这个不好具体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钽电容问题,我碰到过钽电容正负极焊反的,当初并没有爆炸,产品出货卖给客户几个月了,突然出故障,检测 ...

感谢你的回复,让我感到学到了不少。

有一点你搞错了,不是三块板子都这样,而且只有一块板子这样,另外两块正常。

另外,十几欧的电阻和1.7欧比还是区别较大的,电流会相差十倍。所以我认为两种情况是质的不同。但我认可你即使发现电阻过低,也应该上电试试。看到你的建议我感到当时没试很可惜。

我没有一开始就测VDDCORE的阻值,然后发现很低就认定CPU坏了。我没有这么做。

板子到我手上就是电压非常低了,3.3V和1.8V供电都非常低,完全不能使系统工作。

我首先做的,是测量所有电位的阻抗,发现就是3.3V和1.8V的不对。我想可能电源转换的地方出了问题了,或者CPU坏了。

为了找到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我先把CPU各个电位接的电感都断掉。1.8V的转换芯片也断掉。3.3V的转换电路的输入电压也断掉。

测得5V的阻抗正常,上电5V正常。

再把3.3V转换电路的输入电压接通,测3.3V阻抗正常,再上电,3.3V也正常。

重新焊上1.8V的转换芯片,阻抗正常,上电,电压正常。

再逐个接入CPU的电源,轮到VDDORE,接上电感阻抗立刻降低,所以我想就是CPU的问题了吧。

然后也就当板子废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让我感到学到了不少。

有一点你搞错了,不是三块板子都这样,而且只有一 ...

謝謝樓主的分享,你的維修的過程和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樓主的分享,你的維修的過程和結果。

 原本以为把过程全写了太罗嗦,说明主要问题就行了。没想到写全了还有奖励,呵呵,谢谢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