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上路,望大虾指路。。。

楼主(2011-08-05):
   学习protel画PCB板,默认的是双面板,怎么设成单面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能说的具体点,最好截个图。。。

网友:
最底是两层了...如果你想做成单面的,只画一层就可以了.另外一边不用画,就行了.

网友:
   在这里设置层数

网友:
    走线只在一面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