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3 并行设计(design partition)在什么位置

楼主(2011-08-06):
hi 如题,大家谁知道cadence 16.3 并行设计(design partition)在什么位置?
: s8 p$ R" c# W3 U    cadence 15.5里知道在place 下,16.3就不知道在哪了?  请知道的人告诉下  9 p" {1 p& d1 c2 ^6 {

网友:
    你不要直接打开文件 先把软件打开 也可以file-change editor 在选择工具的界面的下方有个design partition的选项 勾上 把文件打开 再去PLACE那里找就有了

网友:
    直接打开,选择GXL,然后勾选下面design partition的选项,打开即有该选项

楼主:
    OK  谢谢两位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