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如何在PCB里用不同颜色显示各Bank之间的区别,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8-06):
RT,在搞数字板的时候发现,FPGA调线若用颜色区分各Bank的话,会方便很多。请高手指点!

网友:
在pads里可以选亮那组的网络,在设置颜色即可,在protel里的话,要一个一个的设置颜色

网友A:
如下明示,不知能否提供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下明示,不知能否提供帮助

想问一下,按照你的方式,只能将一个bank的pin都high亮,但是他们所处的状态并非选中,如果我需要将它们设置为一个net class的话,只有将他们一个个点着选中pin,然后再右键可以设置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在设置好net class以后,我只能修改飞线的颜色,在没有布线的时候会有颜色的差,但是一旦不好了线,每层该是什么颜色还是什么颜色,你是如何设置譬如焊盘或者走线的颜色的呢,还望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按照你的方式,只能将一个bank的pin都high亮,但是他们所处的状态并非选中,如果我需要将它们设 ...

    只要把这个勾上,映射的时候就不用一个一个的点选了
至于只能显示飞线颜色,一是你没有按F5,如果你按了F5没反应,那就是你电脑显卡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把这个勾上,映射的时候就不用一个一个的点选了
至于只能显示飞线颜色,一是你没有按F5,如果你按了 ...

用这个方法不行啊。只能显示飞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要把这个勾上,映射的时候就不用一个一个的点选了
    至于只能显示飞线颜色,一是你没有按F5,如果你按了 ...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问题1已经解决了,但是问题2我操作了下还是没有成功,我将我的操作过程描述如下,希望你能帮助我找到我的错误

如下图所示,我的飞线的颜色改变成我设置的黄色

我再拉一条线,top层还是红色的

希望给出指导谢谢

网友:
    原来高手平时都不怎么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问题1已经解决了,但是问题2我操作了下还是没有成功,我将我的操作过程描述如下,希望 ...

    这样设完之后你有按F5吗?如果按了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是电脑问题了,不要再纠结了,一开始我用的那台电脑也是这个样子的,硬件的问题,软件解决不了

网友:
    呵呵,我的超级无敌电脑正在申购中
    不知道AD是否支持64位操作系统,最后还是选了个32位的系统保险些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