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丝印问题

楼主(2011-08-07):
PCB的值现在显示在comment,可是我要生产PDF的时候就显示不出来了
怎么把这些值调到Value,现在value那快是灰色的修改不了。不然我可以一个一个换!!
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
我已经找到原因了,给你改好了,但我不知道怎么上传附件

1(8.7).rar

99.85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7, 下载积分: 威望 -5

楼主:
谢谢 2楼大侠!!!
你能用文字说明一下吗?我到底是那里弄错了

网友:
找到了,上传附件了,你看看吧

网友:
PCB的值显示不应该选择comment,应该选择ref des,就可以了

楼主:
晕!!
只有特定用户才能下载!!我下载不了

网友:
不会吧,下载不了

楼主:
只给定用户才能下载!!不过还是谢谢你!我先试试看

网友:
告诉你解决方法:
右键选择 filter ,然后只选择 labels  退出 ,再选择所有的 丝印编号  右键属性 将comment改为ref des,然后到颜色那里 把ref des打开 就可以了

楼主:
没弄明白怎么弄!!
ref des 不是显示标号的吗?

网友:
ref des 就是元件的编号啊,你现在选择comment就无法显示元件的编号(丝印)

楼主:
comment那里现在显示的是元器件值 不是编号!!ref des 那里已经有编号了  可以显示了。现在PCB中元器件显示的值在comment那里  :如100UF,1UF。这些本来应该显示到value里面。可是value现在是灰色空白。不给修改不了 。

楼主:
dina8561900    你上传的 我不知道怎么下载不了!!
版主 过来看一下 !!谢谢

楼主:
呼叫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