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掉所有只留元件

楼主(2011-08-07):
老师给了我一个他画好了的板,他让我回来删了自己拉拉线,想请教一下大侠们怎么才能删了只有板框和元件的呀!请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右键选择网络 NET,然后删除即可!

网友A:
    右键 Filter,选择你要删掉的东西,close,ctrl+A就可以删掉了
    如果有些过孔删不掉,过孔的property里面去掉glued前面的勾

楼主:
    我先谢谢你们,我再去试试明天再说

网友(2011-10-19):
引用 网友A:
右键 Filter,选择你要删掉的东西,close,ctrl+A就可以删掉了
    如果有些过孔删不掉,过孔的property里面去 ...

    有快别人画板子,也是这样删不掉,按你讲得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