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布局?!

楼主(2011-08-07):
一个项目下来,做好前期工作后,如何快速完成PCB布局,欢迎各位支招,讨论!

网友:
对着原理图来布

楼主:
我用的是PADS2007,通常是先画好SCH,再导入PCB。如果是电路更改不太多,只是因为要配合结构而更改板框,我就直接用Logic的ECO功能,eco之前的板子,再更换板框、布局。全新电路的话,将网表导入PCB,散开元件后,就用Logic的同步功能,在原理图逐一框选各单元电路,转到Layout将各单元电路分开布局,然后整合。

网友:
如是全部是新板只能对着原理图来布,有画过用套边框会比较快。

网友(2013-01-13):
    应该是根据原理图 一块一块布吧

网友(2013-02-25):
    速度重要 学习中

网友:
    我刚开始学,根据原理图是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布的,一片板子花了好久,希望熟能生巧吧

网友A(2013-04-01):
    快捷键很快啊按照原理图,ss器件放位置~

网友B:
    布局我也是很头大,对着原理图一个一个找器件速度没提得上来。

上周五晚上特地向jimmy讨教了一招飞线引导法,让我的布局效率提高了一倍不止

    资料区貌似有视频教程

网友(点评):
在哪???求指引!

网友:
    模块化布局  使用原理图跟PCB同步  在原理图选中元件  PCB中也被选中 然后布局

网友C:
    模块化布局->模块内布局->飞线引导

    经典,学习了!
    jimmy,你怎么不教我啊,5555555555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布局我也是很头大,对着原理图一个一个找器件速度没提得上来。

上周五晚上特地向jimmy讨教了一招飞线引导 ...

    哪一个?

网友:
    我画的是手机板   对着原理图   模块布局  也还可以吧    就是考虑走线太多   走线的时候还是需要调整的

网友:
飞线引导,是啥,哪里有视频

网友:
把要布局的模块飞线打开,其它的关掉

网友:
    模块化布局/飞线引导?我也想看看视频教程

网友:
    知道的发个 视频模块化布局/飞线引导

网友:
    发个链接地址

网友:
    我也想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很快啊按照原理图,ss器件放位置~

什么快捷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模块化布局->模块内布局->飞线引导

飞线引导什么JIMMY大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什么快捷键啊

    SS 元件名、(搜索并选中元件,布局的时候找元件很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SS 元件名、(搜索并选中元件,布局的时候找元件很好用)

    试了下,怎么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布局我也是很头大,对着原理图一个一个找器件速度没提得上来。

    上周五晚上特地向jimmy讨教了一招飞线引导 ...

哪里有资料啊,我现在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试了下,怎么不行啊

    怎么会不行?给你个快捷键你看看。。

网友(2013-05-03):
引用 网友E:
    怎么会不行?给你个快捷键你看看。。

    哦,我用的不是PADS,用的ALLEGRO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