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单面板金手指的没?交流交流...

楼主(2011-08-08):
    有做过单面板金手指的没?交流交流...

网友:
    跟做smd pad一樣.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过单面的金手指吗?关键是我没见过这么用的。像看看谁用过。

网友:
    见过,我弄小板SUBFPC就有的,而且是经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镀金的?金厚多少?什么规格的?

网友:
    不好意思,我只用过,具体也不太清楚,不过我问别人,说是如果结构没要求,板厂会去控制,一般是3倒5微英寸,

网友:
    一般都是镀金的,因为FPC是插接用,镀金的比较耐用.镀金厚度一般要厚点大概是0.5~2um。规格是什么,手指宽度?

网友:
也想问下,这种金手指的斜边角度一般是多少度?有没有相应的规范?

网友C:
    刚毕业的时候做过计算器,用heatseal就是斑马纸连接的LCD也号称金手指,表面是碳粉,也有镀金的,至于楼上问的斜边角度没有统一的标准,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毕业的时候做过计算器,用heatseal就是斑马纸连接的LCD也号称金手指,表面是碳粉,也有镀金的,至于楼上问 ...

    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的确以前也见过计算器的屏幕,还有键盘里的也有用的,谢谢各位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