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Ref Des问题

楼主(2011-08-08):
最近新学allegro.板已布好,调丝印的时候发现已经放到底层的元件,Ref Des竟然还在顶层,请问是否我需要修改哪个地方的设置?
请大侠赐教,谢谢.

楼主:
在线跪等

网友:
也是新手,不知道lz试过manufacturer/silkscreen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没试过,但刚试了一下,好像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元件的Ref Des没有跟着元件自动切换到对应的层,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
    会不会是你移器件的时候没选上TEXT?

网友:
    不好意思刚试了一下应该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