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铺的地不能覆盖整个焊盘?

楼主(2011-08-08):
    在用DXP铺地时老是发生这种情况,就是铺的地不能覆盖整个焊盘(图一),每次都要都要手工修改(图二),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track width太大了吧。

网友A:
    格点和宽度设成0.2MM.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点和宽度设成0.2MM.试试

不是很理想,虽然这种现象不见了,但是其它地方又出现大片空白区了

网友:
    0.2mm的线还出现大片的空白区?不解,你再改小吧,我用0.2的线没见到有什么大片无法上铜的现象呀.建议上你的设置.
如果还不行,你重新画覆铜区了试试.

楼主:
    我把板子传上来了,线都连完,就剩地没铺了,有兴趣的可以试一下。如果用1mm的线宽就会出现1楼所述的现象,如果用0.1mm的线宽则会出现很多空白的地方,尤其是板子的边缘部分。

楼主:
    jimmy版主,按你的设置铺地也是大片的空白,你用我上传的那个文件试一下就知道了,我用的是DXP

网友:
    我帮你做了一个,你看看行不行?

楼主:
    你铺的地的确挺好的,但是在我原来的那块板上,按照你的铺地参数设置,而且把rules也修改了后重新铺地,很多地焊盘都出现了图片中所示的现象,但是在你发上来的这块板上重铺却没这种现象。请告诉我,你是用DXP来铺地的吗?除了rules和铺地的设置还需要修改哪些参数?谢谢了。

网友:
    规则设置冲突

网友B:
    把铺铜的连成全连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铺铜的连成全连接就好了

    这句话没看懂,能不能再解释下?

网友B:
    把设计规中(Polygon connect style)设为Direct connec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设计规中(Polygon connect style)设为Direct connect

    谢谢啦!总算可以了。

网友:
    就是12楼版主说的那个问题,规则不要随便乱设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