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 summer09 DRC显示

楼主(2011-08-08):
3金币

最近新装了AD SUMMER 09   第一次画图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DRC没有显示,如下图所示:
如果用TOOL→Design Rule Check可以检查出这个有问题。如下图:

可以看到不同的NET焊盘都连在一起了,图层中DRC已经打勾了,还没有提示错误。不知道是哪里设置的?

还有一个封装问题,在AD6.9里面下面的封装就是OK的,而在SUMMER09中,CHECK后就会报错。原因应该是丝印覆盖了焊盘,请问在SUMMER09中怎么设置?

网友:
在工具(TOOL)下拉菜单的预设置项(PREFERENCES)的PCB EDITOR 的DRC 冲突显示中,选勾对应的DRC项。

楼主:
   已经解决完毕!!设置问题。

网友:
那里的设置???学习中 谢谢

网友:
先SETTING0   再SETTING 1, 倒过来看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