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设计求解

楼主(2011-08-08):
目前没有从事主板工作,但对主板有很大好奇心,望大侠给我解答以下问题:
1 主板PCB层数一盘为几层?如常见的H55,H61,P55,880G,890等。
2 这几个层,是如何叠的,是不是信号,地,电源,信号?
3 在WINDOWS下,通过软件看到12V,3.3V,核心电压,内存电压,cpu温度,风扇转速。我看板子上边也没有什么检测IC,它怎样把输入电压12,3.3V读出来的呢。(只说原理就可以了,我基础还是有一点的)

网友:
羡慕啊~曾经我也想做X86研发,可惜一直没机会。
你去x86china看下吧,那边专门讨论这方面的,软硬件都有
1.主板我接触的6 8 10都有
2.这个应该都是按照intel/AMD的参考设计来的,你可以去intel那下载,最新的应该下不到
3.这个应该是EC控制的

网友:
那些电压温度在BIOS里面会体现出来,

网友:
现在主板一般为4层板,叠层为信号,电源,地,信号
至于你说的这些信息有一颗专门的IC来给出,这颗IC也处理开关机及串口等信号!你可以去查下ITE8758E芯片,这颗IC就是管理芯片!

楼主:
谢谢LS,我看很多主要走线在正面,为什么不把地放于第二层呢?

网友:
因为主板如果不是板型很小的话bottom层是不允许有器件的,所以一般来说重要的信号都会走在第4层,因此第三层选择为地!

网友:
我现在就是在做主板设计
现在主板都4层的

楼主:
LS,顶层下边是电源层,电源具有分割,必定有信号线会跨越分割,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另外,PCB加工时,是否有阻抗控制的要求。(因为阻抗要加收费)

网友:
一般的主流台式机主板4层,笔记本主板6层或者8层
4层一般叠层方式:信号 地 电源 信号
一般看不到侦测线路的,基本都集成在SIO里面,好像接连个电阻到要侦测的电压上,具体算法是在芯片内部有相应寄存器填值的

网友(2019-10-11):
要看使用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