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孔和V-CUT应用的区别,向大家请教

楼主(2011-08-08):
如题,向大家请教
邮票孔和V-CUT都常出现在辅助板上,已方便将辅助区域的PCB拆下来,而不破坏原PCB主体
那,什么情况适合选用邮票孔,什么时候用V-CUT,这2种如何选择,有什么优缺点。
谢谢大家。

网友:
V-CUT 直线切板。成本设计制作方便。
游标孔:曲线铣板,游标孔固定。用于曲线外形,较精确的定位!成本设计制作难度增加!

自己的见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这位朋友

你的意思是 V-CUT设计简单,工艺也简单。但V-CUT只能用于直线设计么?

而邮票孔能用于曲线设计么?但用邮票孔做的板,拆下来后,边缘是很粗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见到的V-CUT只有直线。基本板子是方形的。
游标孔锯齿边通常放在不影响安装定位的地方(不是所有板边都需要游标孔,几个点而已)。有些毛刺也无所谓。

楼主:
回复 网友A:

子解了,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对了
那会不会,V-CUT不适用于很短的分割呢?
我看到的V-CUT一般都很长,但邮票孔都很短,那当距离很短时,用V-CUT会不会不合适。
谢谢了

网友:
V-CUT用在同一直线同一间距的拼板
邮票孔是用在当拼板时不同直线,不同间距的拼板.
不存在短和长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了解,多谢这位朋友。

网友:
V-CUT机有最小宽度和长度的 不够宽的话卡不住板子 会导致V偏 不够长的话板子过不了V-CUT机 V到一到的时候容易掉板

楼主:
回复 网友D:

清楚了,多谢这位朋友

网友E(2014-07-30):
V_CUT只适应0.8MM到3MM的板厚

楼主:
引用 网友E:
V_CUT只适应0.8MM到3MM的板厚

明白了,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