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蛇形走线问题

楼主(2011-08-08):
用ROUTER走的蛇形线转弯45度角的,怎么改成圆弧,

网友:
改成直角,再add miter.(前提是将miter这里改成arc)

网友:
选择中你要倒角的NET,点击右键add miter即可

网友:
改成圆形会整死人,就45度好了

楼主:
安装JIMMY说的做出的是图1的样子
我想做到图2那样圆滑的该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