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下PADS中如何看板子上有多少个器件,是在原理图中看呢,还是在PCB中看?

楼主(2011-08-08):
    请问下pads中如何看板子上有多少个器件,是在原理图中看呢,还是在PCB中看?请帮忙解答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2507-1-1.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哦!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由于我不太会用PADS,才开始学习。还想问下,添加了脚本之后怎么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PADS Layout中点Tool->Basic Scripts->Basic Scripts->Run.

楼主:
回复 网友C:

点了后怎么什么都不出现呢?

网友(2012-03-01):
    原理图PCB都打开,在原理图中tools----pads layout------design--------compare pcb.  也就是ECO旁边的那个按钮。这个compare是经常用的,可以检查原理图和PCB之间的网络、器件是不是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