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 测量工具 是否有问题 进来看看

楼主(2011-08-08):
我点测试 工具(看小图)    再看大图    我测量不了 为什么

网友:
大图里点右键

楼主:
不是这样的      我是说点测量   大图都变灰了    我点不了右了

楼主:
以前  16.3   点测量  大图里面还有几个选择 可以选择的

网友:
manufacture>>dimision environment,然后在图上点右键选择注释的类型,山注释选delete dimision,直接删不好使

楼主:
我 这个勾 选择不对  我一直没搞过  他是默认 选择   SHOW dimensions         所以我点测量 就灰了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