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网表时出现警告,请大虾指教

楼主(2011-08-08):
本人用allegro导入网表时,出现警告,Symbol 'RES0805' for device 'R_RES0805_10' not found in PSMPATH or must be "dbdoctor"ed.
然后在PCB中就无法放置该元件,但我已为电阻做了symbol,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貌似是封装有问题哦。

楼主:
我看了导入网表后输出的文本,发现其中PSM path的路径中没有我存放symbol的文件夹,请问我该如何把它添加进去呢

网友:
最直接的,把你的库放到你看到的路径下

楼主:
又出现新的问题,我在将package另存到一个文件夹下时,弹出error:Symbol is missing a refdes.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封装对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