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llegro里边把没有网络连接的pin高亮了,但是非常不明显,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1-08-08):
请问一下各位:我的allegro里边把没有网络连接的pin高亮了,但是非常不明显,什么原因呢?(不是所选高亮颜色的问题)

楼主:
先自己顶一个,求解释

楼主: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我解决了,是因为我没有设置为filled pads

网友A(2011-12-05):
请教一下你是如何高亮没有网络的pin的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你是如何高亮没有网络的pin的啊谢谢!

和其他网络一样的方法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其他网络一样的方法啊

哦我以为你是可以直接一下子就可以将所有没网络的pin高亮,不是一个一个高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我以为你是可以直接一下子就可以将所有没网络的pin高亮,不是一个一个高亮

是一次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一次性啊

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操作的呢?谢谢!

网友:
shadow toggle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请教一下你是怎么操作的呢?谢谢!

hilight

右边find下面选net  在下面敲入dummy回车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ilight

右边find下面选net  在下面敲入dummy回车就可以了

嗯试了一下ok了,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