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SE中如何设置埋孔

楼主(2011-08-09):
protel 99SE中如何设置埋孔,请高手指点?

网友:
双击过孔,设置start layer 和end layer

楼主:
有没有其它方法?这样一个个设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其它方法?这样一个个设麻烦

赞同

网友:
设置好几个类型的过孔后,先放在板外,设计时想用哪种就复制哪种过孔过来.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呵呵~

网友:
这样感觉还不是怎么好用,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呀?

网友:
没有更好的方法啦,只有这一种方法

网友(2011-09-19):
等待高人来解答

网友A:
    根据不同的网络进行批量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不同的网络进行批量修改

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