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如何从zuken转到allegro呢?

楼主(2011-08-09):
请问各位大虾,如何从Zuken转到allegro呢?

网友(2016-02-01):
Dear FeniX0419

 Would you please inform me how to "SQデータ変換" in detail???

网友:
zuken以前发布的一个转换工具而已

网友:
請問樓上,轉換工具名字是??

网友(2020-06-17):
同问  有什么软件能把数据自由切换zuken和allegro吗???

网友:
    CADVANCE可以转换,不过这个软件估计知道的人不多,会用的更少

网友:
    CADVANCE做过一段时间 我记得是可以联机操作......

网友:
    貌似现在EDA工具之间相互转换都需要特殊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