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均压电阻求帮助。。。。急等~!!!

楼主(2011-08-09):
2个400V 6600UF的电容串联,需要加多大的均压电阻啊,阻值和功率??求帮助啊~!!!谢谢~!!!

网友:
冒似要求不详,
但这类问题通过电容充放电,
电感充放电,的知识,求解.

如果你有要求 最大放电电流和放时间,就可求解.
不知理解错了没有